写一个让版图自动保存的skilll脚本怎么写?

楼主(2011-04-09):
1金币
我是名版图工程师,有时在版图时没有注意及时保存,一不小心断电了或服务器掉线,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想写一个skill脚本来自动保存我的版图,苦于自己还是个skill菜鸟无从下手,还望大虾们帮帮们!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自带也有自动保存功能的,langexie兄弟的Allegro版本是16.x的,下面是15.x的设置方法:

也可以在env中加入下面的代码:
set autosave = 1
set autosave_time = 5
set autosave_name = ./autosave.brd
另外用程序写的话也没什么大用,因为跟系统自带的保存功能一样如果当前命令没结束也不能自动保存,所以还是用系统自带的就好了。

网友:
关键函数:
axlSaveDesign
axlUIWTimerAdd

网友:
系统不是有自动保存功能吗?

楼主:
兄弟,我用的是cadence 软件,但好像上面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skill有没有后台命令,一楼的兄弟能否具体怎么编写这个函数说清楚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的candence软件,但上面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那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能说的更详细点吗?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Cadence哪个版本都有自动保存功能!
都是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去设置
你的是哪个版本?不可能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ic5141,找了,好像真没有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5141是什么东东,Cadence总的来分有Cadence SPB14.2、Cadence SPB15.2、Cadence SPB15.5、Cadence SPB15.7、Cadence SPB16.0、Cadence SPB16.2、Cadence SPB16.3
查看版本:Help->about

网友:
有此一說:不過在下沒用過
如何把當掉的board file救回
這個功能應該相當於File->script->generate,不過要在這裡使用這個功能,要先把allegro.jrl另存新檔,不然重開後檔案就被清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可能是画PCB版的版图设计吧,我用的是candence中设计IC的版图设计,所以可能有点不一样,你那个里面有,我这里面没有耶,所以只有考虑用SKILL脚本来完成这个功能!不知道SKILL有没有后台命令的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很感谢你,忘了说了,我画的是IC版图设计,不是PCB设计,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设计有一个algroskill.pdf,里面就有所有需要的PCB设计所用的函数,不知这IC设计的版本又是怎样?发个版本图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的candence是公司里的,电脑跟外网几乎是隔绝的,想弄张图片出来是难上加难啊,不好搞啊,这是以前在外网上存的一个IC版图的图片,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下这个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个IC设计的SKill的PDF档呢?

网友:
抱歉,你用的軟體我沒看過,之前說的方法有幾個重點。可以看看你用的軟體有沒有相同對應的功能,也許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
1. Cadence Allegro PCB在操作時,會自動產生allegro.jrl來記錄每個動作,所以要看你的軟體會不會產生這樣的檔案
2. Cadence Allegro PCB的Script (.scr)是像一個錄影檔,將所做的動作錄製下來後,重新播放時,就像是重新把所有的動作再做一遍。所以要看你的軟體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3. j2scrip.exe 就是把.jrl轉換成.scr格式的程序。
如果以上三點都有對應,那應該也可以在你用的軟體上達成。
ps. 這裡大多討論的都是Allegro PCB,所以上面的畫面,指令等都是PCB的。如果你軟體也支持skill,也許也有一些相對應的功能。但就不是在下能力所及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个IC版图设计的时候也有那个记录使用过的命令的文件,跟你说的第一条是一样的。
第二条像录影档一样的,没有,至于第三条也没有。
兄弟,感谢你了,为我出谋画策了这么多,我再想想吧!

网友:
我想有第一項記錄檔,也許有其他變通方法試試看。不過要確認Allegro.jrl中記錄的內容,就是修改版圖時的每個動作,這個可能要請你自行檢視。
第二項應該是說錄影/回放的功能。上述的功能分成兩個命令,一個是Script,是可以錄製動作的命令,可以產生.scr;一個是replay,是重複.scr記錄的動作,也許可以找找看你的軟體是否有這兩個命令(是軟體命令,不是skill命令)(有replay沒有script,試試看record)
如果沒有記錄及重放的指令,我想到的另一個方法是利用skill中執行軟體命令的命令,在allegro PCB的skill中叫做AxlShell。可以用這個命令執行軟體中的命令。如果你的軟體的skill也有類似的指令,就可以將第一項的內容擷取出來,再大量執行。
最後一點如果無法用j2scrip,也許可以利用其他方式擷取所需要的內容,,只要找出規則,就可以利用其他軟體如skill,Excel,或自行開發的程式做格式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