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面都有焊盘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1-04-09):
这个怎么画?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对,在背面加一个同样大小的焊盘就OK

网友B(2011-06-11):
Pad是不可以mirror的

做正面和背面两种pad,,再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是不可以mirror的

    做正面和背面两种pad,,再放进去

还是没会做,如何做所谓的背面PAD? 在PDA DESIGNER 里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