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下这个键盘编码模块到底哪有问题?

楼主(2011-04-09):
为什么我的max plus ||一编译就出现一个错误?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KEYDECODER IS
    PORT (
       KEY_IN: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键盘输入
    KEY_DRV: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键盘输出
          CLK: IN STD_LOGIC;                --全局时钟
          CLK_SCAN: IN STD_LOGIC;                 --扫描时钟
    KEYVALUE: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键盘的键值
   KEY_PRESSED: OUT STD_LOGIC); --有键盘按下去的标志
END KEYDECODER;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KEYDECODER IS
SIGNAL TEMP: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键盘的输入信号
SIGNAL TEMP_PRESEED:STD_LOGIC;--键盘按下标志位
SIGNAL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STD_LOGIC; --同步化信号
SIGNAL KEY_PRESSED_ASY:STD_LOGIC;
    BEGIN
 TEMP<=KEY_DRV&KEY_IN;
 PROCESS(TEMP)
   BEGIN
      CASE TEMP IS
      WHEN "11101110"=>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4);
     TEMP_PRESEED<='1';
     WHEN "1110110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2,4);
     TEMP_PRESEED<='1';
     WHEN "111010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3,4);
     TEMP_PRESEED<='1';
     WHEN "111001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4,4);
        TEMP_PRESEED<='1';
     WHEN "11011110"=>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5,4);
        TEMP_PRESEED<='1';
     WHEN "1101110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6,4);
        TEMP_PRESEED<='1';
     WHEN "110110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7,4);
        TEMP_PRESEED<='1';
     WHEN "110101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8,4);
        TEMP_PRESEED<='1';
     WHEN "10111110"=>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9,4);
     TEMP_PRESEED<='1';
     WHEN "1011110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0,4);
     TEMP_PRESEED<='1';
     WHEN "101110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1,4);
     TEMP_PRESEED<='1';
     WHEN "101101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2,4);
     TEMP_PRESEED<='1';
     WHEN "01111110"=>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3,4);
     TEMP_PRESEED<='1';
     WHEN "0111110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4,4);
        TEMP_PRESEED<='1';
     WHEN "011110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5,4);
     TEMP_PRESEED<='1';
     WHEN "01110111"=>KEYVALUE<=CONV_STD_LOGIC_VECTOR(16,4);
     TEMP_PRESEED<='1';
     WHEN OTHERS=>TEMP_PRESEED<='0';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_SCAN)
         BEGIN
   IF(CLK_SCAN'EVENT AND CLK_SCAN='1') THEN
   TEMP1<=TEMP_PRESEED;
   TEMP2<=TEMP1;
   TEMP3<=TEMP2;
   TEMP4<=TEMP3;
          END IF;
   KEY_PRESSED_ASY<=TEMP1 OR TEMP2 OR TEMP3 OR TEMP4;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EMP5<=KEY_PRESSED_ASY;
   TEMP6<=TEMP5;
ND IF;
  KEY_PRESSED<=TEMP5 AND (NOT(TEMP6));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2011-08-12):
,貌似很难哦

网友:
语法角度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时钟太乱了,有三个,TEMP,CLK_SCAN 和 CLK,而且信号在三个时钟域之间传输。如果CLK足够快,建议只用CLK作为时钟,CLK_SCAN作为enable信号即可(采CLK_SCAN的上升沿)。而TEMP可以不作为敏感新号,放在CLK时钟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