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AD中如何让两个差分对等长?是两对差分对

楼主(2011-04-09):
最近在搞HDMI的项目,在LAY差分对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HDMI有4对差分对8条差分线(CK+,CK-,D0+,D0-,D1+,D1-D2+,D2-,D3+,D3-)。现在的每对差分线是等长的。但是如何让这4对差分线等长但又不能破坏每对差分线的差分?向高手请教。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3Q。

网友A(2012-09-11):
引用 网友B:
t+i

"t+i"——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Layout面板的时候按快捷键T然后在按I..出现十字光标以后就能对差分对进行等长绕线 ...并且是一对差分线的两条线同时绕线...不会破坏差分对之间原本的等长....

网友:
以前写过的文档 希望对你有用 里面有差分等长的内容

网友:
为什么我按T+I没有作用?我的是6.7版本。

网友C:
换09版本就可以了。另外想请教高手,走差分线,结束的时候怎么弄才能像ALLEGRO那样单根连接呢?我每次都是快结束的时候停止差分走线模式,换普通走线来完成最后的连接的。期待高手!!

楼主:
哈。把图片传上来。以利其它翻看此贴的童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09版本就可以了。另外想请教高手,走差分线,结束的时候怎么弄才能像ALLEGRO那样单根连接呢?我每次都是快 ...

单根连线PADS和CADENCE都有这功能。但是AD好像没有。至少在9.3之前一直是没有的。只能用PT一根根的走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