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碰到这个问题呀

楼主(2011-04-09):
5金币
有谁碰到这个问题呀 请教了!!!

楼主:
今天修改了原理图文件,删除几个电阻,同时增加了几个排阻,生成网表正常,但是导入PCB Editor中是就出错,求教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如下图所示!

如上问题

网友:
在orcad里生成netlist,并直接updata PCB。还有就是将PCB Editor的图标reset一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路径太长了?

楼主:
    不是 我新建一个及以前备份过的都可以导入.不知道哪里给设置了!郁闷呀!!! 看样子只能从画了

网友:
    allegro经常出让人摸不透的问题,我有个PCB元器件,没有FIX,但就是点拖不了它,只有点MOVE后再去点它才有用。

网友:
    软件BUG ,很正常

网友:
    先运行dbdoctor,在重新导入netlist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直接update的人飘过,这个现象以前在15.7的时候碰到过,换了15.5的netin就好了。

网友:
    dbdoctor PCB文件,再导入网标,希望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排阻的封装在原理和PCB中不一致呀?请看一下!

网友:
    当初在15.7上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手动把原理图里的器件删除来排除问题的,搞到后面就是一个电容不能用那个位号,把位号改掉就好了。很神奇。但是这么搞一两次还行,多了恐怕受不了。

网友:
    你换台机器试试看不就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原理图问题了?

网友:
    你更新补丁啊!!!看样子不是库不库的问题。

网友:
建议看看“使用allegro的黄金准则”,用dbdoctor可以修复

网友:
需要run dbdoctor,如果不行,就只能重新弄了!

网友:
1.先DB
2.看下板子有没有指库路径 或者你的库路径下有没有排阻的封装 ,第一方网表有的还是要指选库的
3.重新生成下网表再试下

网友:
dbdoctor PCB文件,再另存为一个文件名,再倒入网表看看!

网友:
建议更新补丁,我打了022补丁就经常无缘无故出错,019补丁时候就不会

网友:
如果是capture原理图,直接在tools-create netlist去update pcb文件,这样一般不出错。比你单独输出,然后PCB中导入要好。

网友:
路径和文件名中都不要有空格和非法字符哦,试一下这样行不行,亲~

网友(2011-05-11):
    遇到过,但是忘记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LZ 怎么没消息了?看样子应该DB下就可以解决的!
期待LZ回复……

网友:
    你检查一下排阻的封装啊,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有些时候有SW的问题。可以修正一下SW

网友:
    brd换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