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如何删除BOM以外的零件

楼主(2011-04-10):
在生产过程中产线需要使用零件丝印图进行比对是否有缺件不良。
现在的制作方法如下:我们使用公司现有的软件是allegro16.3,先将客户提供的brd文档打开。在选择我们需要的图层.然后导出dxf档案。最后用autocad打开照着BOM将不上零件位置一一删除.

网友:
    只要把不要的REFDES刪除嗎?那可以寫個刪除檔,用import logic / other的方式,就可以刪除不要的零件了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是把不上件的元件改成不同的颜色,或者黑色,上件的用绿色或者灰色,对比很明显。

楼主:
    2#的可否说的详细一些.
    小弟是刚接触ALLEGRO的。

网友(2011-09-17):
    能否具体点,小弟刚学allegro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