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删除x_dangling_lv.il断头线的命令是怎么使用

楼主(2011-04-10):
我在命令行里输入load “x_dangling_lv.il”显示说找不到文件。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
应该是在allegro.ilinit里这样写吧:
load("x_dangling_lv.il")
要在命令行里应该是:
skill load "x_dangling_lv.il"

第二:
找不到是不是因为没有x_dangling_lv.il这个文件?
或者是你的HOME变量:
例如:HOME变量为D:\Cadence
那此时应该把x_dangling_lv.il这个文件放在D:\Cadence\pcbenv下!

网友:
搜索找到文件x_dangling_lv.il的位置,假设在D盘的foo目录下。
您用绝对路径就行了,像哥这样load("D:/foo/x_dangling_lv.il")
1. 一次性使用的办法,在command中输入Command>skill load("D:/foo/x_dangling_lv.il")
2. 多次使用的方法,把语句load("D:/foo/x_dangling_lv.il")添加到allegro.ilinit文件中。
祝您工作愉快!

网友:
应该在skill环境下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
有问题,大伙一起讨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哥,我按照你设置的 多次使用的方法,把语句load("D:/foo/x_dangling_lv.il")添加到allegro.ilinit文件中。然后重新打开allegro命令栏中报*Error* load: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其它的如导出部分器件的命令我加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load("xpart.il" "deargds”)删除断头线的后面是否也需要密码,如果需要密码是什么。搞不懂还有那块需要设置什么吗? 多指点指点。

网友:
load("D:/foo/x_dangling_lv.il"  密码字符串)
不好意思,没想到带有密码的情况。密码只能从代码的著作者那里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