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number能不能像PADS那样小?

楼主(2011-04-10):
如下图,看不清啊,重在一起了,做QFN封装时好象已经是默认最小字体了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的。

网友A:
    不显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就OK了

显示都看不清,不显示且不是更看不清了(不过,在ALLEGRO里,LAYOUT时PIN NUMBER好像不重要)

网友:
    在SETUP/DESIGN PARMAETERS下的TEXT中把PIN NUMBER对应的字体设置小点。

网友B:
    用五楼的办法可以改。
不过这个需要显示吗?layout的时候这个真的不重要啊

网友:
    5楼的方法是对的,不用的时候你可以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五楼的办法可以改。
    不过这个需要显示吗?layout的时候这个真的不重要啊

打板回来后,贴元器件调电路时需要,只是光标移到PIN那就已显示了,确实可以关掉显显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5楼指教,下次在做封装时就可以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