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求助

楼主(2011-04-11):
pads9.3 精简版本,安装成功以后,启动的时候就停在启动页面,然后CPU占用达到50%左右,就再也无法进入,请问谁知道怎么解决???急,谢谢~!

网友:
要改一下环境变量.

估计你的环境变量里的license设置得太多了.只保留一个就可以了.

C:\flexlm\licensefil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那个目录上就只有一个呀
是不是里面的内容太多了,要怎么精减一些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不过卸载干净后,在安全模式下重新安装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