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布局完的双面板元器件相互换层?

楼主(2011-04-11):
    如何将已布局完的双面板元器件相互换层,来学习下,这个问题想解决。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到时候反过来装就好了啊
    内层一般也是对称的  应该都没关系啊

网友:
    生成Gerber 后用CAM2000做镜像就OK

网友:
    直接镜像就行了。。。

楼主:
    那如果走线完成了,丝印也要一起换层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非要换过来,也很容易嘛。第一步,只打开T层及其丝印层,选中所有元器件和丝印。第二步,把B层的元器件利用全局修改,改到T层,丝印也是利用此法,从B层丝印改到T层丝印层。第三部,就是把T层元器件和丝印改到B层了,也是利用全局修改,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被选中。这样就实现了。

网友:
    互换层后,之前的布局基本废了。

网友(2012-09-09):
    这个啥问题呀!又没讲清楚,只是换一个零件,还是一些零件。换的是SMD件,还是DIP件... ...
    如果是很多零件,肯定要重新走线了。
    如果是单个零件,需在原文件上,在零件上按鼠标左键不放,再按键盘上L键,就可换层了.
    搞清楚了,再回答你!

网友A:
    全选 直接M+S   再按L 直接对换对称层了  ,关键是你的曾设要对称咯,我之前试过六层板,可以的 ,其他请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选 直接M+S   再按L 直接对换对称层了  ,关键是你的曾设要对称咯,我之前试过六层板,可以的 ,其他请自 ...

这个实现了镜像换层,可能有的是要达到  顶层和底层对换位置而非镜像换层,好像只能用笨办法全局修改实现?

楼主:
    去年的问题,今天来回想,如果我们的PCB限高、散热的要求需要把整个板TOP和BOTTOM的元器件全部对换还是有困难,感谢各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