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修改PCB板的字符线宽?

楼主(2011-04-11):
          我已经画好了PCB图,如何一次性或方便的改变所有丝印层中字符的大小(在layout的TOOLS--OPTIONS后来修改过来啦,但对已画好的不起效,一个个对字符改其属性又太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查了下资料,说下面的办法有效,但是试了下,只能一次性修改其大小,宽度一栏显示灰色不能修改,可能是因为不是同一个PART的原因吧(那么多的器件也不可能只有一个PART呀),请问哪位有法对付?   谢谢
    1.Ctrl+Alt+F  在对话框中选LABLE 。(其它的不要选取)
    2。框选全部文件,Ctrl+Q  设好文字的大小,线宽宽尺寸.

网友:
方法只有一个,只显示pcb字符,然后全部框选就可以一次性全部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X,可是我只显示字符全选后右键里面根本就没有属性properity设置那一项,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在draw模式下框选所有的字符,所选的应当只是字符不能包括其他东西,比如板框什么的,包含了不同东西就没有propertise设置,你也可以在editor——modify里面勾选enable edit cell graph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