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楼主(2011-04-11):
pcb画了一半  下午打开 怎么走线就突然换不了层了,F4和L(n)都不行,属性设置里面也都没有错,GLOBAL--Active Layer也是勾上的,Routing 里面层的设置也是对的,输入D 也不行。后来发现输入D回车之后,global--Active Layer 前面的勾被取消了,从新勾上还是那样。
  那位高手帮接到下  谢谢  很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发错了 , 那位高手 帮忙解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把层都要添加到每一层到过孔中才能才能产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是Layer Biasing 只添加了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