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ROTEL99不久,请教哈!

楼主(2011-04-11):
在布线布局方面那些是重点啊
谢谢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说的太宽泛了,,需要自己慢慢学习,,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下点资料看看吧!!

楼主:
我说的是布线布局规则设置那些是重点
再是看资料有用吗
不就是一些原理图和PCB板吗?
不懂,不懂,才请教各位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就是线宽,线间距,过孔大小,都在design-rules里面

网友:
布局看系统 接口 电源,布线看阻抗,3W,时序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