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1):
在出网络表的时候有这些错误,还是比较多的。
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12V0
POWER-UP-SHUTDOWN X1500  Y41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POWER-TRANSLATE X6300  Y96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12V_MOS
POWER-UP-SHUTDOWN X4300  Y41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RESET-JTAG-UART X4000  Y55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
在添加电源的时候我都是右键直接添加的,再双击设置输入例如12V0。不知这样对不对?
还有个问题哦,不同页之间的电气连接是不是一定要用OFFPAGE?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分页符的问题,添加分页符即可

网友(2012-07-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分页符的问题,添加分页符即可

怎么添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