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中 将原本接地的线改为不接地 如何做到删除了连接后 保留地的过孔

楼主(2011-04-11):
保留地的过孔删除地连接关系

网友:
那就直接打via st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这个via stitch 我没有用过

网友:
在tools-options-via patterns先设置,然后到layout里选中copper pour,右键进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明白 我的情况是PCB全画好后 原理图修改了 有一个没有接地的  但是当导入新的原理图后  layout里面的地的过孔全没了 我想保留地的过孔 然后又可以删除那个接地的连接 可不可以在layout中实现 具体的怎么做 我是新手 望教的详细些 谢谢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不过可以这样试一下:选取这些过孔,在VIA PROPERTIES 中选上GLUED和stitching。再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不行 好悲剧 难道以后都要重新放过孔吗 这样好浪费时间啊 唉

网友:
期待有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以前有人问过也有人答过。在PADs layout 里
Tools - Options - Design - Group Editing - 选中Keep stitching via
然后再eco to pc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了 又学到一招 多谢

网友:
学无止境呀

网友D:
PADS2005没有此命令,要怎么做?那个版本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DS2005没有此命令,要怎么做?那个版本有?

试试这种,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移到板框外面删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Tools - Options - Design - Group Editing - 选中Keep stitching via.
然后把所有相关的viagluedstitching的复选框打上勾。
然后在eco下直接在layout中点击delete connection按钮就可以删除该点的连接而没有动到其他的连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2007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