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手学SKILL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1-04-11):
1.   geSave(  [ w_windowId ]  )  中的 w_windowId 是什么意思? 如何得到这个参数的值,今天都试了一天了都没成功,郁闷啊!我看很多函数里都有这个参数,麻烦哪位大侠帮帮忙,我是名新手!

2. 另外 skill语言有后台命令吗?如何使用?因为我是名版图工程师,在画版图的时候,如果在没保存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可能掉网,死机等情况,那样的话一天的功夫就全白费了!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SKILL中的geSave(   [ w_windowId ]   ) 函数可以保存版图,苦于不知道w_windowId是个啥东东,然后如果geSave这个函数成功了,想用一个后台命令让它每几分钟就自动执行一次,让其自动保存版图,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功能?

3. 要执行SKILL程序除了在CIW窗口中  load 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否在shell终端上执行?因为我想用shell脚本来执行SKILL程序,想让这两种语言结合起来,实现双击一下脚本就可以执行skill程序的效果,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提示:我服务器是unix的,公司的,没有高级权限,只有普通用户的权限,也不能随便装什么!

谢谢大侠们,若有帮忙解决者,小弟将感激不尽!

楼主:
可怜啊,怎么一个人愿来帮帮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自动保存 设置可以在env 文件下设置的吧?
    只要在env 文件写入
    set autosave_time = 15
    set autosave
    set autosave_name = l8877l
    貌似就可以了 每十五分钟保存一次 名字l8877l  十五分钟貌似是最小时间了 我试过 小于15 分钟就没有自动保存了
    我也是在学skill  allegro 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kill 程序可以在allegro.ilinit 加载  修改allegro.men 设置自己要的菜单 点击菜单 就可以运行skill 脚本 加载一次 以后一直可以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有你的回答,我真是感激涕泪啊,你是新手,我更是个菜菜鸟啊,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用的是candence软件,好像没有env这个目录啊?还有名字l8877l  也不知道是个啥?还有 < 修改allegro.men 设置自己要的菜单 点击菜单 就可以运行skill 脚本 >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是哪里找的geSave,保存所使用的函数是axlSave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 也是cadence 16.3  pcbenv 文件在你的安装目录下 假如你是安装在 D盘 那么 env 在 D:\cadence16.3\pcbenv 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那个PDF帮助文档上找的,在CIW窗口里试了下是可以的,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让这个函数自动运行,不知道SKILL有没有后台命令的函数,这样的话可以让geSave()每隔几分钟运行一次就可以了!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algroskill.pdf自带的例子程序(如果找不到这个文档,那就是你的Allegro版本不同了),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拿来用
    ;YourSkillProcedure和YourTimerCallback都是自定义的函数,不是系统自带的。。。
    ;另外,www.pcbdb.com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去看看。
    procedure( YourSkillProcedure()

       ; set up a continuous timer using the main window
    ;这里是程序主函数
       timerId = axlUIWTimerAdd(nil 2000 nil 'YourTimerCallback)
    ;新建一个计时器,关于axlUIWTimerAdd函数的参数可以去查文档,2000表示每隔2秒触发一次事件,调用YourTimerCallback函数,就把保存的方法写到这个函数里面来就可以了
    ;timerId->yourData = yourdata
    )
    procedure( YourTimerCallback( window timerId elapsedTime)
    ;响应事件写到这里
       ;your time period has elapsed. do something.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真是神啊,非常感谢!我要好好研究下,有问题在请教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不对啊,好像没有axlUIWTimerAdd这个函数啊?YourTimerCallback这个函数也没有啊,你是在哪看的?我找遍了整个SKILL的资料也没有这两个函数啊?能否将你的这几个函数的资料给我分享一下呢?
    邮箱:korli319@163.com   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没有人啊,愿意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小弟拜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你的Cadence IC的安装目录下找关于这个软体所用的SKill的这pdf文档介绍,发出来,我们也看一下,一起参考参考呀!
    cadence pcb的SKIll文档是在例:G:\Cadence\SPB_15.7\doc\algroskill下就有一个algroskill.pdf文档,不知Cadence IC有没有相关SKill语言文档?

楼主(2011-05-12):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发啊,但是公司内部的,保秘措施做的很好,弄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