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放在顶层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楼主(2011-04-12):
颜色如图,什么都一样,在shou element中显示的内容出了坐标都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网友:
可能是显示高亮的原因,你取消高亮dehilight,然后options下选择nets symbols等四项,或者是你原理图中选择了器件PCB中就会高亮。

楼主:
是这个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