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滤波器的使用原理

楼主(2011-04-12):
对于滤波器的使用,一般是用低通滤波器,现在有个问题不是很了解,如下图:

上图中是种低通滤波器(当然还有其他C,L,Pi,T型滤波器),一般是用在高频时源阻抗低,负载阻抗高的情况,我就是想知道具体原理,望知情人士告知,不甚感激。

楼主:
大家给解答下啊,之前有见到过一个最不匹配原则,讲的是电容两端接高阻抗,电感两端接地阻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想知道的是为啥要这么接?是不是要从分流分压上讲?还是从其他地方,高人解答下啊,先在此谢过啦,貌似EMC论坛都没人关注了。。

楼主:
为啥都没人愿意解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2011-10-08):
其实只要你了解元件的作用就可以了解电路了。。。。。

网友:
我顶一下楼主,我也在关注。一般阻抗高的一方连接着电容,我想知道为什么。
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2-09-06):
利用阻抗失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