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1-04-12):
       altium Designer  PCB图的完成,好像一般程序是先设计原理图,再导入到PCB中,但我不是搞设计的,我是搞电脑维修的,我是直接在PCB中绘图,为什么别人的PCB图中打开后只要把鼠标放在一线上,只要相通的线线就会变成高亮。而我直接在PCB中画的线路,把鼠标放在一线上却没任何反映,不管怎弄都弄不出,因为这功能对我很重要,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请大家说说,谢谢你们了。

网友:
设置里有,不过我不用ad,你找找看吧。找找非设计规则类的设置。

网友:
按住ctrl点击你要查看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