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求助

楼主(2011-04-12):
为什么在pads layou中建立好了一个名为stm8s103  的 pcb decal,把它保存在一个新建的creat new libraries中;然后在pads logic中建立保存好stm8s103 的CAE DECAL,再新建part decal时,在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 —-NEW PART中的PCB DECAL中libraries选择前面新建的creat new libraries找不到stm8s103 的 pcb decal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吧器件连接起来,你要修改decel的连接,从新存储器件,然后就可以看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