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spb 16.3暴力破解遇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4-12):
使用的破解文件如下图

破解完成后,运行capture出错

有一台机器是这样的,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的错误。其他机器都可以正常安装使用,请问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12-09-13):
求破解内容

网友:
不要用shooters(里面有个叫nolic的东西)破解,这个已经被证实修改了程序不该修改的部分,目前遇到过的问题包括:
1、顶层铜皮为unfiled状态,而且只有GND网络有问题,底层无问题
2、铜皮避让间距和约束管理器里面的设置有很大区别,比如设置成15避让成8,设置成10避让成6等等
3、铜皮间距设定在某个范围会出现没法避让问题
4、打开程序老挂,即使打了补丁也是一样。

以上问题在重装并更换破解后解决。

16.3推荐Aspirin 也可以用pubkey,只是pubkey在某些精简版系统没法破解成功。

网友:
求Aspirin 文件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