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copper pour和 Flood和什么区别,怎么理解呀?

楼主(2011-04-12):
pads中copper pour和 Flood和什么区别,怎么理解呀?

网友:
讨论许多次了,你找找,

网友:
copper是死铜,不会按照设计规则自动避让其它网络的内容。
copper pour是活铜,能按照设计规则自动避让其它网络的内容。
画好copper pour后有flood和hatch两个操作。
copper pour画的是“期望”的铺铜范围,flood命令会将你期望的面积和设计规则结合,生成“实际”的铺铜范围。如果设计规则有变化,或者布局布线改变,请从新使用flood命令来计算“实际”铺铜范围。
hatch命令是查看你最后一次flood命令的结果,察看时不考虑其它任何情况或条件的变化。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这样形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