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层颜色设置疑惑?

楼主(2011-04-12):
初学pad还请大虾多指教

我试了下
1、改变top层的ref.des是改变元件标号U2、R1什么的,没什么疑问
2、改变top层的top改变的是元件封装的边框(封装中的2Dline在all layers),我想问那么其它层对应的top是干什么的?记得在protel中这个是在丝印层(silkscreen)的,我试了下改变pads中丝印层(silkscreen)层所有选项(pads、top等等)的颜色,没发现任何变化,那丝印层又是干什么用的?而我在CAM打印时选择了丝印层的top下面方框中显示了打印的信息是:
Silksrceen:    (outline Top)
Top:    (Ref.Des,part Types)
Silkscreen Top:   (Lines,Text,Outlines)
打印出来的是标号U1、封装类型SOP16,和上面说的Top层中的top(封装的边框),这个是问什么?这里的Silkscreen和颜色矩阵中的Silkscreen是不是指同一层,为什么改变Silkscreen中的top颜色不变,而这里选择Silkscreen就能打印出top?top层到底归谁管?到底层与层之间什么关系,迷茫了?

3、我有个封装中用到text写了几个字母设在top层,但是我在原理图改变top层中text的颜色他们的颜色去没有改变?他们的颜色是灰色的,我发现设置top层中top就可以改变他的颜色,同时改变的还有边框(设置为all layers的2Dline),它不是top层中text么?怎么跟2Dline同流合污了?又迷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问题就不具体回答了,太复杂。
解释一下lz的迷茫,pads的习惯是这样的:第一,器件边框和Ref,一般应用都是用在丝印层的。画封装时,PADS并不管你画在那层。但是画在不同层,pcb里边的颜色设置是不同的。就是你说的归谁管的问题。
第二,画在某层的内容,输出gerber的时候设置不同,出现的层也会不同。比如画在all layer层的内容,我完全可以在丝印层输出出来。

PADS的设计和设置有一定的灵活性,lz多试一下就明白了。建议该在那层的内容就用那层去画,这样减少输出时设置的麻烦。

楼主:
谢谢大哥的解释,明白许多了,关于封装的边框2Dline放在all layer还是放在silkscreen大哥有很高见,不好意思小弟刚学pads几天,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
客气呵呵。有不明白就问,论坛里有很多人会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