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现有的pcb当中导出如下文件

楼主(2011-04-12):
手头有一个已经画好的pcb,需要重新画一个新的pcb, 这其中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共用。

1)图形外框, 类似于原理图当中的A3,A4.., 可以填写时间,姓名,公司名称。。。
     想把这个图形外框保存下来,以后使用, 该如何导出来?

2)元件的封装,也需要导出来,很多元件的封装就不用重建了。

我的版本: spb 16.3

网友:
以现成的板子为模板,把网表导进去不就好了

用的着那么麻烦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你知道问题的答案吗?

网友:
16.3的我还没有进行过相关的操作
15.7的可以
但是allegro里面的器件封装是跟库挂钩的,你导出来以后还得重新修改再存到库里面。

你说的1)图形外框那个我就不说了,这个我认为直接以原来的为模板把其他不用的删除就可以了,不用单独做库。

导封装的话,在file-export-libraries,如果是别人的板子你没有库,记得勾选no librariry dependencies。至于哪些要导出来就根据需要看着选了。不行的话多试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