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序电路不懂

楼主(2011-04-12):
拿到一参考电路图说是可以检测其板上电压的上电时序,但我怎没看都不太明白,希望能看懂的人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就导通.截止,最后通过MOS管打开转换电压呀.

网友:
你这个电路跟C219有很大关系,MOS管的导通与否直接与它有关,不要贸然做出判断。应该根据你的电路电压生成时序去想。MOS管是P沟道的,理论上是属于低电平控制。

网友:
    這看來好像是由 1.2V_H06PLL 來控制 Q22 導通的, 當 1.2V_H06PLL 電壓低於 Q25 導通電壓時, Q22 會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