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PCB库中应该都有安装孔吧?为什么我的没有???

楼主(2011-04-12):
如题(万分感谢~O(∩_∩)O~)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没有,怎么做安装孔啊

网友:
做一个带孔的焊盘就行了,原理图里面信号就独立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PCB库里面找到那个安装孔了,可为什么加 安装孔的时候选择library之后没看到这个封装?还有,“原理图里面信号就独立一个”是什么意思            谢谢O(∩_∩)O~

网友:
没找到是你设置的库的路径不对吧

独立一个就是机械孔不需要跟别的网络连接

网友:
比较好的是应当:先画好线路板的机械尺寸,包括定位孔。然后再导入。

网友:
找一个FPM之类的软件,自己做一套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的路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吧O(∩_∩)O~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啦,我刚学所以很多都不太懂,不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