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想学着画多层板,可不知道该怎么做,谁能把多层板的详细步骤教教我??

楼主(2011-04-12):
不胜感激、。。。。。。。

网友:
一起等到。。

楼主:
大虾快快现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的是15.7的教程,不过我用的是16.2的,有区别的,有没有16.2的教程啊?谢谢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highlight/display_nohilitefont打勾~~即可

网友:
    我也想学呀!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下了。

网友(2012-06-26):
    看你要画的是哪方面的啦 是主控啊 还是显示屏驱动板啦 如果要用4层来完成 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