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多通道使用的不解,为何只有一个多通道Room和标签

楼主(2011-04-12):
1、创建通道子图
2、新建一test.schdoc图,点Place->sheet symbol,双击,填入designator:repeat(L,1,16),Filename:model.SchDoc,如下如所示:
3、保存,编译。
问题:为何altium左下脚标签仅有一个,如下图红色圈所示,我网上找资料,本来是有多少个通道就应该有多少个标签的?

而且导入到PCB里面,room空间也仅有两个,如下图所示,按理来说应该是有16个子空间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4-09-0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解了?

网友:
已找到答案,菜单“Project”——选项卡“Option”下的“Net Identifier Scope”选择“Hierarchical (Sheet entry<->port connection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