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元件的mirror属性如何返回到capture?

楼主(2011-04-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要求,方便在capture中输出BOM的时候,能够按照PCB上元件在顶层或底层分开。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是不是可以在allegro中给元件增加一个属性,然后返回给capture?
顺便问个小问题:BOM上底层、顶层元件分开是不是有利于SMT设备的编程?

网友:
    可以从allegro出bom

楼主:
    我们用的是CIS,连接数据库的,有编码等信息,都能带到allegro中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capture出一个,,从allegro出一个,,用excel做就可以整理出来!!!

楼主:
    Capture导出的BOM可是顶层底层在一起的,还不要一个一个的去分?几千个元件,分到哪年哪月啊!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互相传递个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别导出两个网表,,,排序,,再放到一个excel里,,按正反面排序不就OK了,,

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另外,,用allegro的report也可以直接导出你要的文件

    另外,,就是用skill写一个程序,,导出你要的BOM

    三种方法任选一种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难道我如此迟钝?没看懂呢!从原理图里到处的BOM,相同属性的元件都和在一起了,包括顶层的和底层的,排序也不会分开啊?
    另外我尝试过,从allegro里导出的BOM是value,type,part number(好像是这几个,家里没装软件不记得了)用下划线连载一起了,也没用,不可能一个一个手工改。
skill肯定是有办法实现,不过俺不会写,希望有高人会去实现这个.....

网友:
    如果有人做个这样的skill当然好了,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BRD发个我,,只留一个器件,,不要布线,,然后把你要导出的内容告诉我,,我帮你搞定……

楼主: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把物料编码传递到ALLEGRO中,导出BOM后,使用excel的分列功能实现

网友(2011-07-12):
    还是没看明白怎么区分TOP层和BOTTOM 层元件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还是没明白

网友(2012-03-23):
    不是很明白怎么实现 能不能共享一下方法呢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