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地孔不知道什么时侯被移到PADS页面最左边的边界了,无法选中删除。

楼主(2011-04-12):
如题,地孔的位置在超出了pads页面的界面,在DRC检查连接性时发现的错误,用鼠标选择时无法移到地孔的位置,暂时用的REUSE pcb的方法另存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静等各位解答,谢谢!悬赏5分

网友:
ascii out出去,搜尋那個座標數字,找到就刪除在ascii in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把孔给粘住了?把GLUED不选就行了。

网友:
如用楼上的方法解决不了,还有两种方法,1、就是导出asc再导入;2、用无模式命令’i' ;

楼主:
不是GLUD的问题,是鼠标都不能移动到得地方,所以选择不了这个孔,如果ASC的话,这个孔也包括在里面是处理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所说的ascii ou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今天加班,回来晚了,回帖就晚了,谢谢你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