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1-04-13):
是不是没有原理图就不能对pcb图进行修改呀??
在我手里只有一个pcb文件,其它什么文件都没有你!

本人很急,望知道的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protel99se可以改啊。ad不熟。。

网友:
     ad也可以的!不过不能在PCB中增加新的网络名。可以在原有网络中进行增加,如需增加网络可以在新放的原器件中对需要加注网络的引脚进行增加。直接双击PIN 脚就可以,在网络档里面进行增加。

楼主:
但是改后进行电气规则检查会报错呀!!!!!!!!!!

网友:
肯定可以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