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QS E Skew Length Mismatch啥意思呢

楼主(2011-04-13):
今天看DDR LAYOUT GUIDE上有一个参数不是很明白:
DQS E Skew Length Mismatch
MAX 值为25mil
DQS是一个网络组的名字,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好像是说“DQS组内网络走线转弯的长度失匹配范围不能超过25MIL”。
这样理解对吗?其中那个“E”作何解释呢?
请高手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each
我猜的

网友:
不知道啥意思,请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在看ti的布线参考吧
在表格上面的图中 有E0.1.2.3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是不是一组网络的代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TI的片子,不过没有找到你说的E0,1,2,3,where?where?

楼主:
有点钻牛角尖哈,希望使用过的人说上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 DQS是一个网络组的名字,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好像是说“DQS组内网络走线转弯的长度失匹配范围不能超过25MIL”。

=  25 mil 很短,我覺得是,要求 DQS 與 /DQS 兩條走線長短相差在 25 mil 以內。
       E, 由可能說的是電氣長度 ( 猜的 ),給的資訊不足。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1-09-01):
如果是一片DDR,那就有两根DQS
如果是两片DDR,那就有四根DQS

DQS之间的误差要做到<25mil

不要太过于纠结于 A B C D E 的 E

网友:
这个数据手册是把从驱动到接收分了段,上面说的是E段的偏移,我这里看的是100

网友B:
楼主,你看的这份文档能发给我一份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的这份文档能发给我一份吗? 谢谢

你在GOOGLE上可以搜到的。关键字“ ddr layout guid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GOOGLE上可以搜到的。关键字“ ddr layout guide”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