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出gerber文件时Over (Under) size Pads By设置

楼主(2011-04-13):
    Solder Mask出gerber文件时Over (Under) size pads By设置

Over (Under) size Pads By:教程里面只说了输入3是放大3倍,-3是缩小

    实际设置效果
输入5

输入10效果

    我不知道输入那个好,阻焊层该怎么设置

楼主:
    5的时候管脚还是分开的,10就堵在一起了
是不是5好些?

网友:
    这个一般板厂会自行处理的,结合他们的生产能力

网友:
    此项为补偿值,不是放大倍数.

如果输入3,则是单边补偿3mil

通常补偿值为4-10mil

小间距的BGA(如0.4,0.5)通常为不补偿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看的教程是哪里来的?
    乱写.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是谁写的教程,真害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S2007 layout教程,比思电子,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我一般设置成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