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分割铜皮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最近在做一个视频处理的板子,其中有好几个电源,1v2,3v3,5v,1v8等等。现在遇到分割内电层的问题,电源分布比较杂,手动画线很难分得清楚,总有遗漏,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楼主:
各位高手 ,急求答案,多谢了

网友:
用显示高亮的办法,每种电源用不同的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关注,不过你可能没有弄清楚我的问题。我已经采取高亮显示各个不同的电源分布,现在的问题是,电源分布太凌乱,没法分开。我知道要在电源层铺铜,然后分割给不同的电源网络,那么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别的技巧么?我听说可以用在信号层铺铜,然后用过孔连接到电源层,请问这种方法怎么实现,具体。谢谢,急求答案。

网友:
如果说你的电源种类太多,过于分散那就用电源层大面积铺铜来提供电流需求较大的一路或两路电源,用信号层来走其他的电源,电源线走在信号层,因为是表层放置元器件,电源层的路径实际上是表层电源输出的地方通过过孔走到中间信号层,然后又通过过孔走到表层的负载端;

网友:
不管是信号层走电源线还是电源层,都注意负载需求,举例说如果是1A的需求,那么你的走线或者是铺铜的宽地要做到40mil,我上面说的电源出口在表层,负载也在表层,要保证这一路径能顺利通过1A的电流出了要保证线足够宽还要多大过孔,如果过孔只有一个比如24/12mil的,那就有问题了,不能通过1A的电流;

网友:
还有注意 信号层走电源线要注意其他信号与电源线的距离要稍微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受教了。还得好好学习并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