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PCB叠层参考问题

楼主(2011-04-13):
现在我看到一个板子,叠层是,TOP是信号层,第二层为GND,第三层信号,第四层电源,我想知道,第三层是参考第二层还是第四层电源

网友:
取决于信号频率和到参考层的高度

网友:
    这个结构比较奇怪哎,一般是TOP是信号层,第二层为GND,第三层电源,第四层信号,不理解为啥用这个不对称的叠层结构,做pcb都有困难

网友:
    注意跨分割走线

网友:
    第三层和第四层都参考,也就是带状线。

网友:
    主要要看第二层到第三层的距离和第三层到第四层的距离,哪个大啊?

网友:
    参考是什么意思?

这个跟距离有什么关系?

网友:
    第4层做电源层意义大么??器件只有几个吧

网友:
    传输线分 带状线盒微带线,带状线参考面有两层,微带线参考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和距离有关系了,难道你认为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和距离有关系了,难道你认为无关?

那第3层和上下层的距离不一样嘛?

网友(2011-05-21):
    很奇怪的设计,常用的叠层设计顶层是信号层,第二层为GND,第三层电源,第四层信号。

楼主:
    理论上他的想法是将信号埋在中间,避免辐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叠层看上去对信号2层有好处,但是电源和地相隔太远,EMI会增大,相比于信号2的屏蔽效果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
应该是参考第二层的GND,因为GND的阻抗比Power小,更利于信号回流

网友:
我的理解是信号从哪回流,哪就是参考层
所以很显然,参考的是地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B:

你的想法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参考两个平面,如果距离地平面较近,信号回流大部分参考地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不对称呢?

网友:
确实跟距离有关系,4层板一般电源和地的距离会比较大。其他两层绝缘层会小一些

网友:
反过来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认真研究一下层叠结构,你会发现lz的会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楼主这样的做法,一般都是 top gnd power bottom;

网友:
    简单说 哪个近参考那个多些,高频时候电源和地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期待答案

网友(2015-12-02):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肯定是参考上下两层,(在高频时,就没有gnd平面和power平面之分了,它们之间也肯定会有电容跨接的)
实际应用时,如果线到两层之间的距离相差3倍以上,那考虑近的那个就可以了
相差小于3倍,则两个都要考虑

网友:
    离哪层近就主参考那一层

网友(2016-03-07):
如果用四层板,那为啥要把电源层放在第四层?建议还是把第一层和第四层设为信号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作为地和电源。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信号质量更好,可以选择增加板子层数。六层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嗯! 同意樓上的經驗說法! EMI会增大....

网友:
这种叠词确实不常用;从polar模型来看,第3层参考第二层和第四层;具体看叠层结构里,第三层走线离第二层近,还是第四层近,通常信号回流路径选择离他越近的层。

网友:
四层板中间两层为GND与电源会比较好,如果还有其他方面考虑,可加层。

网友:
    如果一共是4层结构的话,可能更多的是EMI方面的考虑吧,但是这样做的话就不是对称的结构了,PCB的在经过高温时,弯曲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2016-05-17):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意思,首先,你要了解四层板的构成,一个core,其次,你要看core的厚度,阻抗是多种因素的,包括层间距,这么做无外乎是想信号可以有个屏蔽,底层的emc不好控制,放到内层,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你要了解的透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