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建的封装1:1打印出来的尺寸和用软件测量的尺寸不一样?

楼主(2011-04-13):
我自建了一个SD卡封装,根据封装尺寸建的,在软件里测量尺寸和相关资料一致,我1:1打印出来和实际的对比发现管脚有些对不上,用尺测量发现打印出来的要比预想的小一些。请问这是打印机问题还是pads本身问题?

网友:
必须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打印机设置问题,打印时不要缩放。

网友:
打印机设置问题
特别是不要先转换到PDF后,再作打印.

网友(2012-08-17):
不要转换成PDF在打印、会缩放的、我今天都是转换成PDF在打印是、缩小了6mm、

网友:
楼主你的封装转成PDF然后再打印是会缩小变小的。

   记得很早之前,一个异形连接器封装我打印出来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打印机设置问题,设置为当前视图、缩放选择无
打印为1:1,没问题的

网友:
做好器件封装后, 再将此原件添加到LAYOUT ,做出GERBER后打印GERBER。我一直是这样对封装的,不会错的

网友:
c5233571   说的方法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2-11-09):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