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pads9.3中的一个低级错误,大家别再犯了!

楼主(2011-04-13):
我画好logic图后,直接与layout连接,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发现有一个元件就是没有,怎么弄就是不对,
折腾半天发现,是我没有把库加到layout里,总结经验如下:
1、在logic画原理图,在库管理中加入自己做的库后,在layout中要重复这一步骤,同样要加入,我这次的错误就是为了尝鲜,从2007.4转到9.3画第一个板子,没有注意加库;
2、没有找到封装,pads有时候报错,有时候不报错,报错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封装,第一反应要查看是否把库加了

网友:
    很小的事情,但是出错的经常在此

网友:
      基础不扎实

网友:
    哈哈,和哪个版本无关啦,主要是元件库的关系没弄明白哦。

网友:
    我也刚学,这问题只是库的使用的问题,和版本没关系,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做好原理图后,因为之前没注意每个元件是不是都有PCB封装,那么这时候,在导入Layout前怎么检查元件都有没有PCB封装?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

楼主:
    问题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报错,后来新建了一个logic和pcb文件试验,才报错,才发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入网表后再看一样的吧。我就是这样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完原理图后DRC检查一下,这些问题都可以检出来!

网友:
    哈哈,万事开头难,多总结总是好的。

网友(2011-05-14):
    原理图怎么DRC

网友(2011-10-10):
    我也有这样的事,不过我自己找到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完原理图后DRC检查一下,这些问题都可以检出来!

原理图怎样弄DRC,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