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怎么制作椭圆形焊盘

楼主(2011-04-13):
有的电子零件的引脚不是圆形的,如电源插头等,使用protel画封装时,怎么画椭圆形焊盘?

网友:
在焊盘的选项里 有个HOLE 选区  第一个是round 第二个是square  最后一个是slot
slot 就是椭圆形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焊盘孔洞与焊盘都是椭圆型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AD6里的封装制作里焊盘有你说的这个功能,PROTEL里没有,现在软件改成AD6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