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添加机械孔

楼主(2011-04-13):
说是可以用board cut out ,不过好像只能用一次啊,多个机械孔怎么办?

网友:
继续用board cut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不了啊,出现提示,点确定,然后什么都没有,board cut out 怎么用?

网友:
不行就在Drill drawing层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做通孔的,难道只能做成元件了?

网友:
2楼是最方便的正确方法!
连续添加Board Cut Out~
你出现的那个提示错误,可能是因为多个Cut Out框有重叠!!

网友:
回复 网友C:

3种方法:
1、board outline;
2、drill drawing;
3、器件;
你看着任选一个,符合你的目标就OK啦!

网友:
本人认为最佳方法为 2D 线 all layer,再加KEEP OUT.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也非也
最容易实现目标的办法才是最好的方法。ls的貌似有点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6楼说的对,PADS的board out line和board cut out 它们不能出现同心;交叉;重叠等情况。

网友:
呵呵,同意二楼用board cut out ,我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board out line 里面有board cut out 是不是重叠了?像图中的几个孔是怎么设置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里边的只有灰色的是board cut out ,红圈是其它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board cut out做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画不出来?

网友:
前面所说的方法我们使用过,都是正确的

若你实在需要得到解决你的pcb问题的方法,最好将文件上传,
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点击“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画board out line.
板框画好后,再点击 “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会有一个确认框,意思是已经画过板框了,再画就只能画cut out 了。
点确认后就可以画cut out 了,只能在之前outline的区域范围内绘制cut out。如果画完出现你3楼的提示,可能是画的cut out和outline出现了出现了叠加,或cut out超出了outline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