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问,logic画好原理图导入layout时什么也没有倒出来,没有任何封装出现!

楼主(2011-04-13):
各位大虾:
       学习pads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在lOGIC中画好原理图,并且把PCB封装也指定好了,在tools->layout时,验证netlist也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新建的pads layout什么也没有出现(没有任何封装),在logic中的提示信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Generating Net List...
Exporting Net List to PADS Layout... Done
Generating Net List from the Schematic...

Importing Net List from PADS Layout...

Comparing SCH to PCB...
Differences found

Differences report -- C:\PADS Projects\Logic.rep

Disconnecting from PADS Layout...

Disconnected from PADS Layout

PCB net list file created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ÀÃæ\pads ʵÑé\payment easy.asc

网友:
请在原理图界面执行:tools->pads layout link...->ECO TO 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tools菜单下没有你说的那一项啊,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找到了您说的那项了,但是好像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我在原理图上已经指定了封装了,是不是我画的封装有问题呢?
另外 ECO-PCB是什么意思呢,做什么用呢?谢谢版主!
** ECO In Report **
Wed Apr 13 15:55:08 2011
Input  File : C:\PADS Projects\eco2pcb.eco
Current Job : Untitled

Line 28 , Section *PART*
U3  HT1621
* Failed to get HT1621 from library
Line 29 , Section *PART*
J2  JTAG_TI
* Failed to get JTAG_TI from library
Line 30 , Section *PART*
K1  KEY_2
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1 , Section *PART*
K10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2 , Section *PART*
K11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3 , Section *PART*
K12  KEY_2
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4 , Section *PART*
K2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5 , Section *PART*
K3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6 , Section *PART*
K4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7 , Section *PART*
K5  KEY_2
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8 , Section *PART*
K6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39 , Section *PART*
K7  KEY_2
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40 , Section *PART*
K8  KEY_2
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41 , Section *PART*
K9  KEY_2
* Failed to get KEY_2 from library
Line 42 , Section *PART*
U5  LCD048
* Failed to get LCD048 from library
Line 43 , Section *PART*
U2  LDO_XC6204B332MR
* Failed to get LDO_XC6204B332MR from library
Line 44 , Section *PART*
U1  MSP430
o decals assigned for MSP430
Line 60 , Section *PART*
U4  SHC1408
* Failed to get SHC1408 from library
Line 61 , Section *PART*
Q4  SI2301
ailed to get SI2301 from library
Line 62 , Section *PART*
U6  SIM
* Failed to get SIM from library
Line 63 , Section *PART*
J1  USB
* Failed to get USB from library
Line 64 , Section *PART*
X1  XTAL
* Failed to get XTAL from library
Line 65 , Section *PART*
X2  XTAL
* Failed to get XTAL from library
Line 66 , Section *PART*
X3  XTAL
ailed to get XTAL from library
Line 67 , Section *PART*
X4  XTAL
* Failed to get XTAL from library
Line 70 , Section *NET*
U3.25  U5.6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72 , Section *NET*
U3.26  U5.7
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74 , Section *NET*
U3.27  U5.8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76 , Section *NET*
U3.28  U5.9
art name U3 not found
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78 , Section *NET*
U5.10  U3.29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80 , Section *NET*
U5.11  U3.30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82 , Section *NET*
U5.12  U3.31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84 , Section *NET*
U5.13  U3.32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86 , Section *NET*
U5.14  U3.33
art name U5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88 , Section *NET*
U5.15  U3.34
art name U5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90 , Section *NET*
U5.16  U3.35
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92 , Section *NET*
U5.17  U3.36
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94 , Section *NET*
U5.18  U3.37
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96 , Section *NET*
U5.19  U3.38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98 , Section *NET*
U3.14  X3.2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X3 not found
Line 100 , Section *NET*
X3.1  U3.15
art name X3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02 , Section *NET*
U3.16  R13.2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04 , Section *NET*
U1.13  C17.2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06 , Section *NET*
C19.1  R15.2  Q4.2  U2.5
art name Q4 not found
* Part name U2 not found
Line 108 , Section *NET*
X4.2  C20.2  U4.25
art name X4 not found
art name U4 not found
Line 110 , Section *NET*
X4.1  C21.2  U4.26
art name X4 not found
art name U4 not found
Line 112 , Section *NET*
X1.2  C2.2  U1.8
art name X1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14 , Section *NET*
X1.1  C1.2  U1.9
art name X1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16 , Section *NET*
C8.2  X2.2  U1.46
art name X2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18 , Section *NET*
X2.1  C7.2  U1.45
* Part name X2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20 , Section *NET*
J1.1  D2.2
* Part name J1 not found
Line 122 , Section *NET*
R5.1  J1.2
* Part name J1 not found
Line 124 , Section *NET*
R4.1  J1.3
* Part name J1 not found
Line 126 , Section *NET*
R2.1  U1.39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30 , Section *NET*
K10.1  K1.1  R10.1  U1.19
art name K10 not found
* Part name K1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32 , Section *NET*
R11.1  K11.1  U1.20
art name K11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34 , Section *NET*
K12.1  R12.1  U1.21
* Part name K12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36 , Section *NET*
U4.11  U1.29
* Part name U4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38 , Section *NET*
U5.20  U3.21  U5.4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140 , Section *NET*
U3.22  U5.3
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U5 not found
Line 142 , Section *NET*
U5.2  U3.23
art name U5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44 , Section *NET*
U5.1  U3.24
art name U5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46 , Section *NET*
C6.1  R4.2  R3.2  R2.2  U1.38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48 , Section *NET*
C4.1  R5.2  U1.40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51 , Section *NET*
C21.1  C20.1  U1.10  U1.12  U3.13  C5.2  C4.2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52 , Section *NET*
C6.2  C14.2  C9.2  R6.2  C15.2  C16.2  U2.2
art name U2 not found
Line 153 , Section *NET*
C18.2  C19.2  U1.27  U1.37  J1.4  U4.4  U1.44
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J1 not found
art name U4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54 , Section *NET*
J1.5  U6.5  U6.8  J2.9  U4.9
* Part name J1 not found
art name U6 not found
* Part name U6 not found
* Part name J2 not found
* Part name U4 not found
Line 156 , Section *NET*
U1.36  U3.9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58 , Section *NET*
U1.1  U3.12
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Line 160 , Section *NET*
U3.10  U1.35
* P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62 , Section *NET*
U3.11  U1.2
art name U3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64 , Section *NET*
U1.14  U6.3
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U6 not found
Line 166 , Section *NET*
R14.1  U1.32  U6.4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U6 not found
Line 168 , Section *NET*
U1.22  U6.7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U6 not found
Line 170 , Section *NET*
U6.2  U1.6
* Part name U6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72 , Section *NET*
R6.1  U1.15  K1.2  K2.2  K3.2
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K1 not found
* Part name K2 not found
* Part name K3 not found
Line 174 , Section *NET*
R7.1  U1.16  K4.2  K6.2  K5.2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K4 not found
* Part name K6 not found
art name K5 not found
Line 176 , Section *NET*
R8.1  U1.17  K7.2  K9.2  K8.2
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K7 not found
* Part name K9 not found
art name K8 not found
Line 178 , Section *NET*
R9.1  U1.18  K10.2  K12.2  K11.2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K10 not found
* Part name K12 not found
art name K11 not found
Line 180 , Section *NET*
R1.1  J2.11  U1.48
* Part name J2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82 , Section *NET*
U4.24  U1.33
art name U4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84 , Section *NET*
U4.23  U1.34
art name U4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86 , Section *NET*
U1.26  J2.7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J2 not found
Line 188 , Section *NET*
U1.24  J2.3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J2 not found
Line 190 , Section *NET*
J2.1  U1.23
art name J2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92 , Section *NET*
U1.47  J2.8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J2 not found
Line 194 , Section *NET*
U1.25  J2.5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J2 not found
Line 196 , Section *NET*
C9.1  C14.1  U1.11  R1.2  R11.2  R14.2  U1.28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97 , Section *NET*
U4.28  U1.42  U1.7
* Part name U4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199 , Section *NET*
C5.1  D2.1  R13.1  U2.1  C18.1  U3.17  U4.29
art name U2 not found
art name U3 not found
art name U4 not found
Line 200 , Section *NET*
U2.3  U1.41
* Part name U2 not found
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202 , Section *NET*
U6.1  Q4.3
* Part name U6 not found
art name Q4 not found
Line 204 , Section *NET*
R15.1  Q4.1  U1.4
art name Q4 not found
* Part name U1 not found
Line 439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J2
* Incorrect object name : J2
Line 441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U2
ncorrect object name : U2
Line 443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U1
ncorrect object name : U1
Line 581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U6
* Incorrect object name : U6
Line 583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X1
* Incorrect object name : X1
Line 585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X2
ncorrect object name : X2
Line 587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X3
ncorrect object name : X3
Line 589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X4
* Incorrect object name : X4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0744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1358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4485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4492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8722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8735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1454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1455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3820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3825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3827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24012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C0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C1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C2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IC_DET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R0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R1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R2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R3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RST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V_SIM_CON

网友:
* Failed to get HT1621 from library

* Failed to get JTAG_TI from library

....

....

这些提示的意思是:在你的库中找到HT1621,JTAG_TI等器件封装.

后面的错误都是由前面(找不到对应的封装)而引起的.

在库里将这些封装补充完成就可以成功导入了.

BTW,在库里新建一个PCB Decal,命名为HT1621.

其他封装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晚上找到了这个错误,我原来建立的PART TYPE都是在自己新建立的一个库adito中,所以说找不到part type,然后重新编辑了part type 把所有新建的part type放到common库中就可以了,请教小,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自己建的库不能用呢?

网友:
自己建的库可以用,但是你要加载进来library这里.

网友B:
和我学的时候一样的问题,通过我的学习我现在知道了,最好的做法是:1:把要做的PCB封装做好先,如果放在自己建的库里面,那么在Logic里面将此库加入库管理中;2:在做元件类型的时候,保存的元件库是自己建的库话,在导入原理图前,在Layout里面先将此库加入库管理中,这样的话,在你做导入原理图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错误了,总的思路库管理是Logic和Layout通用的,但是新建的PCB封装和元件类型的库是必须加入库管理里面才能用的

网友:
封装没有配对啊

网友(2011-12-07):
引用 网友B:
和我学的时候一样的问题,通过我的学习我现在知道了,最好的做法是:1:把要做的PCB封装做好先, ...

十分感谢

网友:
刚开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建好PART TYPE后,导入Layout没反应,后来才发现是Layout中没有把自己新建的库添加进去,也就是说Logic和Layout要同时把库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