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电层分割为何出现这样问题

楼主(2011-04-13):
请教各位,为何我的pcb内电层分割为何出现这样问题,分割完成后出现下图的现象,很奇怪,谢谢!!!!

楼主:
去掉文件夹名中的空格好了一次又不行了,我都打了27的补丁,哎,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运行一下dbdoctor,然后再关掉重新打开一次试试。

网友:
    ,  同意樓上大大的建議 ,用dbdoctor修復一下圖檔

楼主:
    谢谢,cccccc32 ,penny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