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DRC报错 求解!

楼主(2011-04-13):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SW_LE
                    SCHEMATIC1, PAGE2  (7.60, 5.3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4,I/O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SCHEMATIC1, PAGE2  (6.80, 5.3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SW_OE1
                    SCHEMATIC1, PAGE2  (7.60, 5.5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4,I/O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SCHEMATIC1, PAGE2  (6.80, 5.50)

网友:
1) 錯誤的說明:  SW_LE 這條線聯接跨頁的 PORT 的 property 不一致. (正確的接連, 例如:一邊是OUTPUT , 另一邊就要 INPUT, 或是二邊都是 Bidirectional , 或是二邊都是 Passive... )

2)警告的說明: 二個器件接起來, OrCAD 發現一邊的PIN是Bidirectional , 一邊是輸出. 這個問題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8574-1-2.html 這一篇文章.

网友(2011-11-15):
很好,总算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