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把PCB同步到原理图?

楼主(2011-04-13):
改版的时候,直接在PCB中改的,最后想把PCB同步到原理图。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能直接改PCB 也可以改原理图啊~

楼主:
老板给的时候就是pcb与原理图不同步了,他就是在pcb上改的,所以我现在也就只能想办法把pcb同步到原理图中

楼主:
ECO FROM PCB
时出现错误:“eco2sch.eco design was not updated”怎么处理啊?

网友:
你在原理图中直接导入PCB修改时产生的ECO文件也是OK的.

楼主:
我按你说的导入了,但是没有变化

楼主:
就是pcb上改动挺多,但是每次都没有同步到原理图,所以我现在把pcb同步到原理图中,他认为pcb没有改动的地方,所以原理图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