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 和DIODE 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4-13):
    大家好 我是orcad 新手 我这里有个电路 仿真不出来 总提示错误

**** RESUMING 12-1.cir ****
.END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9324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9421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8550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8825
ERROR -- Node N15285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4723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4712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9324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4756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489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521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942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8550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8825 is floating

我的MOSFET 和 DIODE 没有设置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知道如何设置
看网上有说要设这Edit Pspise Model 可是我的这个 Edit Pspise Model  点不了

恳请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用 ORCAD 裡面的 DRC 檢查一下, 你的接線(連線)是不是真的 floating(或是有斷開的地方) . 解決之後再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