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编号取消?

楼主(2011-04-13):
在PCB里用forward annotate编好号后想取消,怎么办?

楼主:
还有比如我一个part num是B?,后面我在part中改成N?  但是PCB中一直是BX,改不成NX,求指教

网友:
直接在原理图上改就可以
第一个问题可以repackag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上改成N?,前向标注一下又会变成BX的哦

网友:
不选repackage 就行
我有时也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