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滤波?

楼主(2011-04-13):
小弟日前在主板上碰到一问题,给定一3.3V的方波A,B,A波的占空比大于B波的占空比,经同一RC线路后(R为1M,C为10uf),输出的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A的幅度大约为1V,而B的幅度则大约为1.8V,望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简单描述一下图形

简单描述一下图形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
直接看题目就可以了,帮忙分析一下,我有些搞不懂

网友:
可能根电容的内阻有吧

网友(2011-08-04):
PWM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2011-09-0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按照积分的思想去理解,RC应该起整形滤波作用,通过后信号波形下面所包括的面积是基本一样的。(不一定正确,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