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6.3的产品都有些什么模式

楼主(2011-04-13):
如图所示,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哪个的功能最全?

网友:
要啥功能全的,满足需要就行,除非你有特殊要求才需要特殊选择撒

网友:
    ,樓上的大大說的沒錯,越高級的功能,很多時候都沒用到

网友:
    LAYOUT一般只用到GXL

网友:
    这是Level,,不是mode

    GXL最高,,XL次之,,L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