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对地稳定性的要求

楼主(2011-04-14):
   最近两天程序有时能正常运行,有时不能正常运行。特别是白天80%概率开机是不运行的,晚上偶尔也不运行!
  1.是不是电源的原因
  2.好像时钟不稳定,因为串口数据不稳定
  3.是否复位芯片有关
把我难住了!
  怎么检查呢?
  突然想到一定是地不稳定,电源地和应用电路地使用一颗0欧姆0603电阻连接的。
把0欧姆电阻去掉,直接使用焊锡连接,果然正常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
因为程序在SDRAM中运行,运行的时候SDRAM由于内部的状态变化太快太大,会产生噪音!白天气温高,噪音变大,SDRAM不正常了,所有就会不正常。晚上气温低,SDRAM没有达到噪音的极限,所有可以正常工作。

看来SDRAM或者DDR等对地的稳定性要求很高的!
大家布板时一定要注意了!

楼主:
此贴必火.

网友:
1,等长
2,特性阻抗
3,参考平面
4,供电和地.

大师傅,参考平面指的是什么?

网友:
    说的很对,鼓掌……

网友(2014-04-29):
    为什么设计的时候要用0R电阻隔离地呢?以目前的电子情况,地的稳定性高于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除非是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否则不应该用0欧姆电阻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