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如何实现ORCAD PCB板的区域挖空问题

楼主(2011-04-14):
请问如何实现orcad PCB板的挖空操作? 目的是为了将强电和弱点隔离开来,防止电离和干扰,需要将板子挖空一个矩形区域。
我上网查了好像是用“board outline ” 选择“global layer"层,可是按照这种方法,每次打开工程时都会提示提示如下警告:

楼主:
至今无人回答,还是无人会答?,或是我没吧问题说清楚,还是ORCAD本身就不具备此功能呢?(我知道PADs是有挖空功能的)。

网友:
很少有人用Layout Plus的,不过你可以画出这个区域,制版时告诉厂家挖空即可

楼主:
目前看来也只有这种办法可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