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错误,望高手解决

楼主(2011-04-14):
我画了原理图,但是进行DRC检验的时候老是报错。我们老说中间需要一个什么插件,我不知道是什么。还望高手点拨

楼主:
没有人会吗??在画PCB板的时候需要一个接插件,但是多个FIFO却不能共用。。老是会报错

网友:
應該說是你建立元件庫的 PIN 的屬性, 有依照Datasheet所說的去設定成輸出 , 然而所接連的另一端元件庫的PIN 屬性也是輸出, 所以會顯示錯誤. 如果你認為你的原理圖沒有錯, 就忽略不理會這個錯誤.
另外可以在 DRC 裡面 ERC matrix 裡面可以去設定忽略(不要W 和 E), 在這樣做之後, 如果有真正不該有的output pin 接到 output pin , 是不會被檢查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个问题!是多个FIFO芯片共用总线,应为几个FIFO有片选信号,我就直接把他们的输出端连在一起了,但是却老是报错,应该不用三态缓冲门的啊!

网友:
"几个FIFO有片选信号,我就直接把他们的输出端连在一起了"  ==>  [片选信号]的 PIN TYPE 是甚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时钟控制读写顺序的

网友:
我大概知道你的原理圖的構想,  可是 ORCAD 軟件他是死的, 不會分時多工, 不知道你是用的時鐘去控制讀寫的順序, ORCAD 裡面的 DRC 只看這個 PIN 你的設定是甚麼? 如果原理圖上有二個PIN(或以上)都是設定成 OUTPUT type 它的檢查結果就會告訴你錯誤, 並不代表仿真上或是實際電路會出錯.

所以之前我一直強調再問你的原理圖上的器件的 PIN 設定是麼? 原因就是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那些错误就不管他了吗???还是要怎么改

网友:
只要PIN TYPE 与 off-page type,port type一至就行拉.output-output,input---input这样对应就行了.